求助,大疆飞控问题,谢谢!

楼主(2014-12-13):
我以前一直用APM和PIX,最近弄了一套WKM和NAZA V2。WKM装机大6轴后连接PC,设置成V6型,软件测试马达,1#、3#马达不工作,把电调3PIN线从飞控上拔下,直接连接接收机   1#、3#马达工作正常,以为是WKM的事情,换了V2也同样是这样情况,1#、3#不工作。

有知道这是什么情况,麻烦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我的S900第一次上电测试的时候也是用测试马达的程序运作了一下,后来就有两个电机无法通过这个软件来转了,刚开始以为电调坏了,结果解锁就都转了

估计是电调用了以后会自动适应电流来确定油门的比例,所有调参软件的参数就无法在最小油门下驱动电调了。。。

dji软件做得很多小问题。。我很是无语

网友B:
重新校准遥控器,重做油门行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S900第一次上电测试的时候也是用测试马达的程序运作了一下,后来就有两个电机无法通过这个软件来转了, ...

十分感谢,但是解锁同样是1#、3#无法运行。我现在从新做油门行程及遥控器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遥控器,重做油门行程试试

谢谢,我现在从新做油门行程及遥控器校对。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问题解决了,校正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