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

楼主(2014-12-13):
1. 电池可以飞到完全没电--错!2. 重心不够前面,没关系,我可以用降舵来压机头,不然要挖机身或者移动电池--错!3. 飞机一起飞,怕一起飞就落地。所以一出手就马上大拉升舵 !--错!4. 为了飞更快,桨给他配大一点,因为推力越大,飞越快 !--错!5. 为了更好飞,加大电压,换大电池,换动力大一点的马达,提高转速就对啦--错!6. 反正我飞机没装电池,先开遥控器应该没关系,不用报频率--大错!7. 怕技术不好,怕被高手笑 所以躲在附近飞--错!(你就等着被炸机吧)8. 重心调整好之后,换不同重量的电池 反正差不多重 一样给他丢出去--错!9. 飞友起哄,马上就被煽动做一些危险动作--错!10. 摔机了,没仔细检查各个动作就给他丢出去 很多新手五秒内就番石榴--错!11. 电池装好,舵面没问题 就给他丢出去,没注意,推力是否足够--错!12. 遥控器已经关了,飞机的电池可以不用拔--错! 这样危险会被干扰乱转而且电池没拔,电会放光损坏!13. 电池没固定好,起飞后乱跑,重心移位,飞机一直抬头,甚至自己loop,飞机越飞越远--错!14. 马达偏角撞歪,甚至变成左上偏角,视若无睹--错!15. 方向舵舵面,左右,行程,有某一边行程太少,造成转弯困难,伺服器摆臂,没尽量置中--错!16. 起飞前没先检查舵面, 换了飞机,舵面反向了也不知道--错!

网友:
新手,包括老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不动脑子,不用基本常识,

比如,在通行的马路上飞行
比如,在人多的地方炫耀技术

基本常识和模型没有任何关系,但却可能给自己和他人带来致命危险

网友:
基本常识和模型没有任何关系,支持!!!!

网友:
1和3我有经验

网友:
提醒一下自己是好事。

网友:
新手还是以练技术为主,炫耀是会吃苦头的,总之,顶楼主

网友:
很好,新手学习了~

网友:
帮楼主重排一下,方便阅读

1. 电池可以飞到完全没电--错!
2. 重心不够前面,没关系,我可以用降舵来压机头,不然要挖机身或者移动电池--错!
3. 飞机一起飞,怕一起飞就落地。所以一出手就马上大拉升舵 !--错!
4. 为了飞更快,桨给他配大一点,因为推力越大,飞越快 !--错!
5. 为了更好飞,加大电压,换大电池,换动力大一点的马达,提高转速就对啦--错!
6. 反正我飞机没装电池,先开遥控器应该没关系,不用报频率--大错!
7. 怕技术不好,怕被高手笑 所以躲在附近飞--错!(你就等着被炸机吧)
8. 重心调整好之后,换不同重量的电池 反正差不多重 一样给他丢出去--错!
9. 飞友起哄,马上就被煽动做一些危险动作--错!
10. 摔机了,没仔细检查各个动作就给他丢出去 很多新手五秒内就番石榴--错!
11. 电池装好,舵面没问题 就给他丢出去,没注意,推力是否足够--错!
12. 遥控器已经关了,飞机的电池可以不用拔--错! 这样危险会被干扰乱转而且电池没拔,电会放光损坏!
13. 电池没固定好,起飞后乱跑,重心移位,飞机一直抬头,甚至自己loop,飞机越飞越远--错!
14. 马达偏角撞歪,甚至变成左上偏角,视若无睹--错!
15. 方向舵舵面,左右,行程,有某一边行程太少,造成转弯困难,伺服器摆臂,没尽量置中--错!
16. 起飞前没先检查舵面, 换了飞机,舵面反向了也不知道--错!

最后,代表新手真诚的謝謝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全部看完

网友:
深有体会,谢谢楼主的教育。

网友(2015-01-16):
如果能详细说明就更好了,新手帮顶

网友:
对新手是有用的,但没经历很难听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