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办法可以找个东西代替鹰眼的视频线?

楼主(2014-12-13):
决定不用水表图传了 买了个5.8的 不过寄过去的时候连同鹰眼视频线一块寄过去了。。。现在没有视频线 淘宝上面的成品定制的视频线好贵。。。。有啥办法找个东西代替 或者自己买插头做一根?

网友A:
自己买个音频线接线就可以了。几毛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个音频线接线就可以了。几毛钱

在那些地方会有卖的?不在网上买

网友A:
耳机接头,修手机的地方都有。

网友:
啥是水表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接头,修手机的地方都有。

耳机插头好像比较大一个耶 修手机那个地方也会有小一点的插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机插头好像比较大一个耶 修手机那个地方也会有小一点的插头吗?

一般都有

网友:
有坏手机耳机(4段那种)拆掉万用表测下接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