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大疆F450,V2飞控,自旋时高度先升后降,正常吗】

楼主(2014-12-13):
大疆F450,V2飞控,悬停时很稳定,但是自旋时高度先升后降,正常吗,你们是否也是这样,是不是哪里没有调好呢?谢谢啦?x&sharefrom=android

网友A:
使用原装动力,最好就是用推荐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原装动力,最好就是用推荐感度!

我就是用的原装动力和推荐感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用的原装动力和推荐感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感度这个东西很麻烦的,既然用的都是原装设备建议直接致电大疆客服,会有工程师给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在GPS模式下悬停的,然后你所说的自旋时是指什么状态下自旋呢?

你好,自旋是也是在GPS模式下的,悬停时确实很稳,就是一自旋,高度就定不住了,先上升后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情况下,自旋会高度定不住,建议楼主连接调参软件,掰动摇杆测试一下,看油门杆度位置有无变化,对遥 ...

谢谢,我再试试,我的方向摇杆和油门不是一个,我一直练习的是日本手!不过还是要谢谢,我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