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样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角度啊?

楼主(2014-12-13):
本人对无刷云台很感兴趣,可玩的都是最浅表的东西,让电机转起来很简单,可怎么让电机静止啊?现在很想弄懂无刷电机的角度控制方法,希望大家都里交流一下。

网友A:
还是算了吧,没基础的话想做出高性能商业云台的水平几乎为零,除非悟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算了吧,没基础的话想做出高性能商业云台的水平几乎为零,除非悟性很好。

看了下《电机拖动自动控制》,基本原理算是明白了,主要是“磁链跟踪控制技术”,用PWM控制定子磁链矢量旋转,外转子跟着转,大体就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电机拖动自动控制》,基本原理算是明白了,主要是“磁链跟踪控制技术”,用PWM控制定子磁链矢量 ...

对智能控制算法熟悉不?
最好是选用编码盘的电机,市面上这么便宜的没码盘的云台只能用业余来形容,可能是我有些完美主义吧

网友:
电调里应该有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智能控制算法熟悉不?
最好是选用编码盘的电机,市面上这么便宜的没码盘的云台只能用业余来形容,可能 ...

先说说我的理解,能力有限哈。一个云台的控制不会涉及到智能控制吧…云台大体原理是单片机不断从陀螺仪采集数据,经过滤波,和给定比较后经过pid控制,单片机给出修订角,但仅仅考控制电机磁链矢量精度远远不够,单片机不知道我现在实际转了多少角度了,需要多次不停修改,这样大量浪费mcu资源造成延时,加入码盘后单片机能知道我现在给出了多少角度了,所以高端云台加码盘测量角度,直接和给定比较而不用再从陀螺仪采集数据(陀螺仪受震动影响,数据可信度不如码盘高),这样就提高了控制精度。(个人拙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说说我的理解,能力有限哈。一个云台的控制不会涉及到智能控制吧…云台大体原理是单片机不断从陀螺仪采 ...

差不多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电机拖动自动控制》,基本原理算是明白了,主要是“磁链跟踪控制技术”,用PWM控制定子磁链矢量 ...

确定的说是SVPWM
用SVPWM波形对转子产生恒定力矩来保持角度
但是 这个力矩很小的,所以说无刷云台一拨就跑

反馈的话是通过陀螺仪和加计来反馈,当然这两个传感器受外界干扰(震动啥的)不是一般的大
所有高端云台都是带码盘来形成精确的闭环反馈

网友C:
楼主,无刷直流电机有两种控制方式,一个是用方波pwm过60度换相,这个在线圈中电做BEMF就可以的,另一个是用sin波连续追踪磁场位置,这种叫FOC,svpwm是FOC方式实现的一种。

目前问题是,低转速下,用BEMF检测位置很难,电流在低速时候干扰很大,所以一半EFK然后再过时间平均,再到PID。
另外需要一个AHRS,有个混合器输出到轴向上

学习这个东西,建议看看TI的无刷控制开发板的demo,不过一般使用ti的dsp或者mcu实现,模型上的一般是stm32的。

网友D:
云台电机是一种步进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的说是SVPWM
用SVPWM波形对转子产生恒定力矩来保持角度
但是 这个力矩很小的,所以说无刷云台一拨 ...

确定说的就是SVPWM,磁链跟踪控制,你说的恒转矩是它的一个特点,SVPWM的磁链是接近正圆形,所以各个磁链矢量大小近似相等所以形成的转矩也相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可以控制磁链矢量的转速,转速为0了电机就静止了但是转矩不为0,所以是恒转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电机是一种步进电机么?

云台电机就是航模无刷电机,是同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无刷直流电机有两种控制方式,一个是用方波pwm过60度换相,这个在线圈中电做BEMF就可以的,另一个是 ...

我觉得你说反了~第一种过60度换向是SVPWM,每个60度对应一个扇区,过了一个扇区PWM就换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无刷直流电机有两种控制方式,一个是用方波pwm过60度换相,这个在线圈中电做BEMF就可以的,另一个是 ...

还有一个问题啊,云台电机几乎不动,怎么检测反电动势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