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c云台控制板的传感器倾斜45度没有反应,我都快疯了,求大师指导

楼主(2014-12-13):
bgc云台控制板的传感器倾斜45度没有反应,我都快疯了,求大师指导
情况如图,怎么弄也没反应!!!

网友A:
你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没校准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没校准好,很正常

才买回来的时候动传感器的板子角度会动,现在怎么动也没反应,我按过上面的菜单键,现在我该咋弄才能让他动起来???用菜单键校准,还是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买回来的时候动传感器的板子角度会动,现在怎么动也没反应,我按过上面的菜单键,现在我该咋弄才能让他 ...

边看边学吧

楼主:
我按照这个第一步,恢复默认校准加速度、校准陀螺仪做了,还是一连接就成45度。。。。是不是这个外置的感应板子烧了。。。。。。。

网友B:
接接收机试试,是不是坐标设置的不对呢

网友C:
折腾了一天,终于调试完毕,6面校准太重要了,不做好这一项,基本上没法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了一天,终于调试完毕,6面校准太重要了,不做好这一项,基本上没法正常使用。

大神,你是怎么搞定的求教!我的现在是一动不动啊,重做六面还是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接收机试试,是不是坐标设置的不对呢

坐标该怎么设置?我的现在是一动不动啊,重做六面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D:
一动不动,说明传感器的信号没有传递进来,传感器很娇气的,我都弄坏过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动不动,说明传感器的信号没有传递进来,传感器很娇气的,我都弄坏过好几个了。

估计传感器坏了,哎

网友C:
看下实时监控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实时监控里就知道了

哦我的估计跟楼上说的似的,没有反应,大概传感器挂了,谢了

网友(2021-08-07):
引用 楼主:
哦我的估计跟楼上说的似的,没有反应,大概传感器挂了,谢了

传感器是外面那个小电路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