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修理21级引擎大事请进

楼主(2014-12-13):
我的是飞神1:8越野车,21级
发动机
,最近把引擎后盖改成电启动,把上面散热器拆了清了清,结果打不着车了,好像没有缸压了,请大师帮帮忙

楼主:
我的QQ389822301在线等,谢谢

网友A:
热火头漏气?缸头内六角螺栓没锁紧?确定气缸、活塞、连杆装回原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火头漏气?缸头内六角螺栓没锁紧?确定气缸、活塞、连杆装回原位置了?
我把手拉盒上回去就好了,有缸压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启动电机可能反转了

楼主:
正反都试了

网友C:
用电启动时发动机转吗?是不单向轴承打滑了

网友C:
最好上个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