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飞控发神经,请大神们诊断下

楼主(2014-12-13):
      情况是这样的,昨天飞F550,p2飞控,姿态模式起飞,到了空中切gps飞行,一块电池总共飞了20分钟左右,前面十几分钟都好好的,在下面视频14:42处时,飞机在没动摇杆的情况下,突然自己向前飞去,然后又突然向后高速后退(视频中可见我做出躲闪),突发这样的状况,我立马推杆向前,抵消飞机的向后飞行,但稍微一松杆,飞机又会有向后退的趋势,这在视频中可以清楚看出来。发生这一情况的整个过程中,飞机完全处于gps模式,还有就是昨天中午是阴天,微风,风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针对这一状况,希望大神们帮忙解答下,到底是哪方面的影响导致了这个情况。

?firsttime=377.735

网友A:
沙发,拍摄太远,看不清发神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拍摄太远,看不清发神经。

看视频12:42处

网友:
这个和我的apm切gps很像,可能是丢星了,因为高层建筑的问题。这段时间经常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良心飞控怕什么,炸鸡赔的

网友:
米军干扰GPS。

网友:
没想到竟然没把GPS失控切换到定高的参数设置成默认...这是要走dji的老路啊

看一下我的对于多轴使用GPS要注意的帖子吧..你会有收获的

还有..P2不是前两百个炸鸡包赔嘛

话说..将近20分钟的视频..连个航线都没有..这么好的场地好浪费啊

网友:
史上最无聊视频

网友:
哎~~楼主视频都发布这么久了...之前的p2拥护者也不见过来冒个泡...建议楼主去p2群问一下技术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看不到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