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悟空飞控10颗卫星但没法切GPS模式

楼主(2014-12-13):
为啥悟空找到了10颗卫星但没法切GPS模式?还有指南针校准 怎么快速掰杆都没法进行指南针校准。第一次用悟空,之前都用的V2从来都没这种情况。

网友A:
我怎么看到的是FS呢??

网友B:
之前可以吗?控的切换校准是否存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到的是FS呢??

我调了futaba的end point 开关最上边是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可以吗?控的切换校准是否存在问题?

感觉飞控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可以吗?控的切换校准是否存在问题?

校准没问题的 V2玩得多了 endpoint不会有问题的 能搜星不能切GPS

网友C:
調參軟件裡面看看是否為GP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調參軟件裡面看看是否為GPS模式!

换了颗主控就能切GPS了 应该是主控2了 准备返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調參軟件裡面看看是否為GPS模式!

你看这二货飞控 无语了 左下角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冷了。

我这是广东19℃ 这都能2 那也没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校准没问题的 V2玩得多了 endpoint不会有问题的 能搜星不能切GPS

那就真是SB了! 在从头来一次咯不行就送回娘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真是SB了! 在从头来一次咯不行就送回娘家!

直接送了 特么这破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送了 特么这破玩意

新产品上市,老的让路啦。 返厂看看

网友E:
我遇到过。也发帖问过,但是大疆没有回复。后来发现这个是固件问题。 如果你玩的是4轴 , 请用1.34的调参降级固件。然后你会发现 它自己 好了。(如果你飞8轴 请用1.36日期靠后的那个版本1.36,它有2个版本)。

网友:
失控保护没设置  等于你关控后  飞控找不到失控保护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也发帖问过,但是大疆没有回复。后来发现这个是固件问题。 如果你玩的是4轴 , 请用1.34的调参降 ...

我是四轴的 去试试 多谢!!!

网友F:
楼主你好!IOC功能是否可点击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IOC功能是否可点击开启?~

可以开 有卫星 就是切不了gps

网友G:
我的也是出现这个情况了呢,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出现这个情况了呢,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这个问题是指南针被干扰造成的 你把指南针 取下来 360℃球体旋转 有个几个方位是可以切GPS的 这货不像V2 可以看模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指南针被干扰造成的 你把指南针 取下来 360℃球体旋转 有个几个方位是可以切GPS的 这货不像V2  ...

你的意思是把gps天线拿下来做球体旋转在接上就能切换到gps模式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把gps天线拿下来做球体旋转在接上就能切换到gps模式是吧

这样只能证明这颗飞控没问题 你想用的话得更换GPS摆放位置 直置能正常切换GPS为止 或者换V2 V2在这方面兼容性比这悟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只能证明这颗飞控没问题 你想用的话得更换GPS摆放位置 直置能正常切换GPS为止 或者换V2 V2在这方面兼 ...

能不能qq咨询一下,谢谢,597027823

楼主:
麻花疼363341535

网友(2018-12-30):
兄弟,我的情况和你一样,是X8机型,用调参软件1.36没办法更新固件,请问有上面解决办法呢

网友(2019-02-12):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也发帖问过,但是大疆没有回复。后来发现这个是固件问题。 如果你玩的是4轴 , 请用1.34的调参降 ...

您好,我遇到悟空搜星慢,而且GPS模式下无故往一边偏,返厂后一切都好,还出了检测费用,结果拿回来还是一样。1.36的调参软件无法登陆账户,也无法刷固件,求解决办法,感谢

网友(2020-03-08):
在从头来一次咯不行就送回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