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动力电池的一个不理解的地方

楼主(2014-12-13):
今天在航空模型上看到的,书上说在处理单块的电芯时 需要把正极接头用绝缘纸与电池铝塑包装隔开以防止电池绑在一起时短路。
所以我想说
.那负极就不需要这样处理了吗??

因为三块电池要正负极连接 ,如果只做正极保护,那负极就可能与铝塑包装接触,所以:如果上一块电池的负极接触了铝塑包装,它下方的那块电池的负极也接触了铝塑包装,而两块电池铝塑包装是联通的,上方那块电池负极连接下方电池正极,还不是会短路!(以上所说的上下两块电池指电池组中挨着的两块,)
以上是我所想的,还请指正!

楼主:
第二张图第二段所说

网友A:
正极不接触,负极接触了照样不会短路

网友:
负极也会短路啊,不解!

网友B:
航天模型教的?

网友C:
你把所有正级都包起来了,负极碰一起怎么可能再短路

网友D:
负极接地,正级接中,所以一方面负极本身就已经属于包装外的了,而不是属于内芯的正极,所以就算不做负极保护,负极与包装接触也没有所谓的短路,另一方面,正极已经被保护了,电路回路本身已不存在所谓的短路前提,既然没有构成短路的前提,那么负极就算不做所谓的保护也是一样保险的

网友E:
电线放水里,手摸水会死
保证电线不放水里手爱怎么摸都没事

网友:
都包起来还要保险

网友:
电子流动要有回路,从正极通过负载到负极,把正极包起来就没有电流啦。

网友F:
正极做了负极就不用了,因为正极做完了负极不做,正极和负极也短路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极不接触,负极接触了照样不会短路

恍然大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极不接触,负极接触了照样不会短路

因为三块电池要正负极连接 ,如果只做正极保护,那负极就可能与铝塑包装接触,所以:如果上一块电池的负极接触了铝塑包装,它下方的那块电池的负极也接触了铝塑包装,而两块电池铝塑包装是联通的,上方那块电池负极连接下方电池正极,还不是会短路!(以上所说的上下两块电池指电池组中挨着的两块,)
以上是我所想的,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极做了负极就不用了,因为正极做完了负极不做,正极和负极也短路不了了。

因为三块电池要正负极连接 ,如果只做正极保护,那负极就可能与铝塑包装接触,所以:如果上一块电池的负极接触了铝塑包装,它下方的那块电池的负极也接触了铝塑包装,而两块电池铝塑包装是联通的,上方那块电池负极连接下方电池正极,还不是会短路!(以上所说的上下两块电池指电池组中挨着的两块,)
以上是我所想的,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天模型教的?

航空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所有正级都包起来了,负极碰一起怎么可能再短路

因为三块电池要正负极连接 ,如果只做正极保护,那负极就可能与铝塑包装接触,所以:如果上一块电池的负极接触了铝塑包装,它下方的那块电池的负极也接触了铝塑包装,而两块电池铝塑包装是联通的,上方那块电池负极连接下方电池正极,还不是会短路!(以上所说的上下两块电池指电池组中挨着的两块,)
以上是我所想的,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极接地,正级接中,所以一方面负极本身就已经属于包装外的了,而不是属于内芯的正极,所以就算不做负极保 ...

额 不太同意你的观点,不知道你意思是不是说:锂电池就像干电池一样外壳都是负极。就算是这样的,那么两块电芯正负相连接之后绑在一起,那不就短路了吗?
      然后以下是我的观点
因为三块电池要正负极连接 ,如果只做正极保护,那负极就可能与铝塑包装接触,所以:如果上一块电池的负极接触了铝塑包装,它下方的那块电池的负极也接触了铝塑包装,而两块电池铝塑包装是联通的,上方那块电池负极连接下方电池正极,还不是会短路!(以上所说的上下两块电池指电池组中挨着的两块,)
以上是我所想的,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线放水里,手摸水会死
保证电线不放水里手爱怎么摸都没事

因为三块电池要正负极连接 ,如果只做正极保护,那负极就可能与铝塑包装接触,所以:如果上一块电池的负极接触了铝塑包装,它下方的那块电池的负极也接触了铝塑包装,而两块电池铝塑包装是联通的,上方那块电池负极连接下方电池正极,还不是会短路!(以上所说的上下两块电池指电池组中挨着的两块,)
以上是我所想的,还请指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 不太同意你的观点,不知道你意思是不是说:锂电池就像干电池一样外壳都是负极。就算是这样的,那么两 ...

你好,不是的,本身聚合物电池外包装与正负极本身并没有所谓的衔接,且一般,大都是的没有所谓的导路,也就是本身没有与电池正负极哪个点是通路的,只不过因为老式的聚合物电池或者非正规生产的电,内部的这种电池有时候外包装会存在隔离层破裂,所以如果在处理电池极点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或者日后老化了,就可能会导致短路现象,而一般负极极点的包裹是在电池内部靠外部的,而正极极点是靠内部,交叉的,如果在开始做电池的时候没有处理好,以后就怕出现短路,而这种短路相对于负极,正极更容易,也更可能与电池外包装触碰产生短路。但是这种电池相信现在很多购置的电芯一般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且要出现这种短路问题,需要条件,一个是负极输出点保护膜破裂与电池外包装触碰,二是电池包装导电,三是正极有可能触碰到,一般正规生产的电池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如果非正规生产的电池,你可以用万用表去量,如果通路了,就说明外包装材料不合格,你可以参考这款电芯,外包装材料是导电物资,用万用表量即可看出来,当然了,本身也不是什么负极,电池极点用塑料膜进行包裹 ,当然了,现在的电芯一般都是绝缘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不是的,本身聚合物电池外包装与正负极本身并没有所谓的衔接,且一般,大都是的没有所谓的导路,也 ...

嗯嗯 谢谢你的解答!看你的测试结果 就是说铝塑包装绝缘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你的解答!看你的测试结果 就是说铝塑包装绝缘的了?

反正,我知道老式的,或者之前出的电池,材料是不一样的,而后期出厂的聚合物电芯,外包装材料一般都是绝缘的了,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问题

网友:
比较看好楼主!

网友:
电池只要包了一极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了~ 涨姿势

网友:
一楼图,正极因为铝转镍需要弯折铝片隐藏点焊区域才需要保护。不论外皮带不带电,让那么尖锐的镍片刺向铝塑膜都是明显的不妥。

而负极一出来就直上云霄,根本没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