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改进型H桥~~~~~~

楼主(2014-12-13):
经过第三次试验
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H桥电路(见下图):
做点说明吧
1.此电路2个输入端不准同时为 L
2.下边的2个8550(pnp)三极管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换为8050(npn).
3.需要隔离的朋友,可以在inA/B两端接入光偶
4.本电路的主电源最高不要超过50V,电流最大不要超过10A为宜.
5.那个5V的电源应与单片机电源电压一致.

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东西有什么实际作用

网友:
正转,反转

网友B:
哥们,这电路拿啥软件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有什么实际作用

双向电调用

网友:
有控制电路的图吗

网友C:
你试过么?细细看网上的h bridge的图,一个是n购道另一个应该是p购道, 我自己试的都用n的,很快就烧焦了

网友D:
现在都用mos了,4n或者2p2n都行,完全看驱动如何设计。用bts7960吧,入行太合适了。

网友:
太他妈专业了,完全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有什么实际作用

计划用于日后的wifi小车

楼主:
2输入端加入pwm后可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这电路拿啥软件画的?

photoshop画的~~~~~~~~~

楼主:
试验时
控制用的是AT89C205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过么?细细看网上的h bridge的图,一个是n购道另一个应该是p购道, 我自己试的都用n的,很快就烧焦了

当然是实际试验过的
实物图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用mos了,4n或者2p2n都行,完全看驱动如何设计。用bts7960吧,入行太合适了。

mos管好是好
但是电路架构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