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组船,还望指点一二

楼主(2014-12-13):
新人第一次组船,所以来到这里拜访各位老鸟。
我想组一个mini电O(43mm)长度 船壳材质碳纤
现在拥有mooge 2848电机kv3030,s3003舵机,4mm软轴系,直径30/32/35mm的尼龙桨各一个,手里有两组2s 1200毫安 20c 一组3s 2200毫安 25c电池
原来改过玩具船,但是船很难起滑,很难跑出高的速度。我想问一个桨的搭配问题,还有是不是有反扭力的干扰,舵机电调和吸水舵都应该装在船体右侧来抵消反扭力,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吸水舵要离桨垂直距离多远?要尽可能挨近桨?还是要远一点?

楼主:
最好希望老鸟能提供你们的船内图,让我学习一下摆放结构。谢谢

网友:
大冬天还玩船不冷啊

网友:
我也想看布局的图纸,同求

网友:
电机大了

楼主:
具体说一下呗, 太重了么/?

网友:
哈哈,RUDDER LIFT,搜外語網都難找到答案。

网友A:
OFFSET RUDDER,右偏移距離,離船尾距離,舵片長度(即面積),3個變量。

网友B:
电机直径大,出轴角度没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直径大,出轴角度没保障

用软轴也不行嘛?我想问一下软轴加老鼠尾是不是可以保证出轴角度和船底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SET RUDDER,右偏移距離,離船尾距離,舵片長度(即面積),3個變量。

舵的偏移量是越多越好嘛?还是一个比较适中的距离 离得太近会不会干扰到桨?
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直径大,出轴角度没保障

miniO有什么推荐的电机嘛?电调只有50A~

网友:
S3003太大了    换小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iniO有什么推荐的电机嘛?电调只有50A~

28的电机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