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挂果冻严重,有什么良方吗

楼主(2014-12-13):
硬挂果冻严重,有什么良方吗

方案一:我试过在狗和机架接触的地方加了减震球,没什么效果

方案二:我试过在狗和机架   狗和魔术带之间加了海绵,也没什么效果

想不到什么好方案,发帖问了

网友:
我之前也是你这种情况
第一个朗宇的电机平衡可能有问题(原厂apc)
第二可能是飞控跟电调有不兼容,四轴可以正常飞行但是空中会自旋抽搐
第三换成真狗,1080p 60fps 这个是提升最大的

网友A:
我告诉你,把狗下挂试试。(不要放到板子上捆扎,松贴在板子下(用魔术贴),再绑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把狗下挂试试。(不要放到板子上捆扎,松贴在板子下(用魔术贴),再绑扎)

有什么经验吗

网友B:
呵呵,我可以告诉你了,做个桨平衡绝对会好很多!

网友C:
我的狗三同样硬挂在S500,无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可以告诉你了,做个桨平衡绝对会好很多!

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狗三同样硬挂在S500,无果冻

别光说嘛,指导

网友D:
你把狗直接放机架上水平方向固定好,果冻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狗直接放机架上水平方向固定好,果冻就消失了

我这样不是水平吗?要怎么?

网友E:
1.这个机架有放大振动的神奇功能
2.你以为桨平衡了,其实它并没平衡。看你用的应该是乾丰的尼碳桨,果断换掉。硬挂推荐用E300套装或者TM2213套装
3.硬挂的话,电机平衡也要做
4.这个机架的机臂固定螺丝需要涂胶之后拧紧(否则让你见识什么叫射机臂),并且确保机臂夹角准确……
5.我总结这个机架是“思路是好的,工艺也不错,可惜几个设计上的关键细节决定了它是个垃圾”

网友:
做 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这个机架有放大振动的神奇功能
2.你以为桨平衡了,其实它并没平衡。看你用的应该是乾丰的尼碳桨,果 ...

有什么桨便宜好用啊?这乾丰的地面测试还不错,之前用FUN那个是抖得没朋友

网友:
第一步先把桨做平衡处理,要是有米果断换进口APC桨,米少就自己把桨做平衡在装。电机要是新的没摔过,转动的时候看看电机。每两个电机轴在同一直线上,要是不在就调一下,有可能你那四轴架子有变形电机轴不在同一直线上。都调好后看看效果。要是真的想拍视频建议还是买云台,这样效果会好很多,硬挂除非飞机调的特别好,飞的时候也要操控的特别柔和,视频才能凑合着看。

网友:
固定在上中心板···

网友:
铝管450机架,XXD电机XXD电调XXD的螺旋桨,深度减重后,和你一样的挂法,没果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这个机架有放大振动的神奇功能
2.你以为桨平衡了,其实它并没平衡。看你用的应该是乾丰的尼碳桨,果 ...

用了这么久,没试过射机臂,五颗螺丝固定够紧了吧?

网友:
硬挂 估计还是不太行的。我原来也试过。。。还是上云台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这个机架有放大振动的神奇功能
2.你以为桨平衡了,其实它并没平衡。看你用的应该是乾丰的尼碳桨,果 ...

那你说一说垃圾的细节都有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这么久,没试过射机臂,五颗螺丝固定够紧了吧?

自认为装机手艺不错,飞机震动也不算大,可是飞了几个起落之后飞机突然猛抖,仔细查看,机臂螺丝两个不知所踪,N个松动……这机架中心板螺丝孔有点大啊,会引发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说一说垃圾的细节都有啥?

上下中心板间距过小,这是致命伤中心板螺丝孔过大,可以自己换M2.5台阶螺丝解决
机臂说刚不刚说柔不柔(埋碳管版),如果你动力震动略大,这就是致命伤
对此鸡来说是逗你玩的上反角,损失点效率倒是无所谓,但影响了飞控感度的准确性这就意味着……觉不出来的当我没说
沉重、Q弹的起落架,退步的山寨
快要下垂到裤裆里的电池挂架,没有大机动动作倒是无所谓

网友:
上下板间距过小其实我觉得还好,起落架Q到没朋友确实是一大败笔,点评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1.这个机架有放大振动的神奇功能
2.你以为桨平衡了,其实它并没平衡。看你用的应该是乾丰的尼碳桨,果 ...

之前玩过这个架子,三个机臂固定螺丝我只上一个就去飞,室内外飞,机臂没问题啊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5624&highlight=550%2B%D3%B2%B9%D2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