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多轴问些新手问题

楼主(2014-12-13):
什么是osd干什么用的
要是想弄图传要飞控支持吗?
地面站是什么东东 也是要飞控支持吗?
玩还有什么东西啦?
一头雾水

网友:
建议多潜水

网友:
多去论坛走走

网友A:
我来回答一下,不一定对。供参考!
OSD是视频叠加系统。它可以在图传视频信号上附加 GPS星数、电池电量、飞行器高度、距离等等信息
图传不需要飞控支持。所谓图传,就是用发射机摄像头(或者狗。狗可以同时录像)的视频信号发射到地面接收机上,通过显示器形成视频图像。
地面站是以飞行器上携带的电台地面电脑系统组成的控制系统,通过飞控执行操作员预设的飞行路线自主飞行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一下,不一定对。供参考!
OSD是视频叠加系统。它可以在图传视频信号上附加 GPS星数、电池电量、 ...

师傅级别

网友:
LZ少将是怎么水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