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 600mw TS832发射机测试的时候,一直显示88,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13):
TS832发射机测试的时候一直显示88,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发射机有问题,有哪位大侠指教下

网友:
按按钮换频点没用?

网友:
要跟你886~

网友:
问卖家啊

网友A:
电压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就中奖了

网友:
两个都这样,没换一下频点看?

网友:
一般默认是38频道吧,是不是电显坏了?

网友B:
恭喜获得翻新版。。。
数码管驱动的连线有问题。

网友:
果然TS832质量很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就中奖了

电压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获得翻新版。。。
数码管驱动的连线有问题。

你是意思产品无问题,只是显示有问题?

网友:
是数显驱动ic坏掉了,换一个就好

网友:
只有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