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2用FPV HUB的布线连接问题

楼主(2014-12-13):
请问可以8PIN按中控板-抗干扰板-HUB板-云台 的顺序连接?还是必须按中控板-HUB板-抗干扰板-云台 的顺序连接?
我想把抗干扰板内置,HUB板外置,如果按顺序二的话自带的8PIN线不够长。

网友A:
我是按中控,抗干扰,hub这个顺序,抗干扰板内置,连接hub的线要换个出口下来,这样长度富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按中控,抗干扰,hub这个顺序,抗干扰板内置,连接hub的线要换个出口下来,这样长度富裕

谢谢!

网友B:
抗干扰板好像鸡肋 增加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干扰板好像鸡肋 增加份量

有的魔友说是去果冻效果的

网友:
有的人去掉后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