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悬停是否比飞行更省电??? 好像不是。

楼主(2014-12-13):
今天有去测试新电池。在地面站上简单编辑了一个封闭循环航线,航线长度1.6公里。航线起点0点,并在0点停留3秒(悬停3秒)其余航点为自适应模式。一共飞了5圈,后因地面站上设置时间不够长而超时返航。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4轴在0航点悬停时功率明显高于飞行中的4轴。这个是什么原因???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以前大家的固有经验是不是要完全给推翻了

4轴  起飞重量2370克 (包括410克农夫矿泉水1瓶【小瓶】,这水作为负载重量。电池6S  9600mah)
悬停测试32分钟低压报警,返航降落。 记录仪显示耗电 6400mah.  这电池有望突破40分钟。无聊的无负载状态突破1个小时估计也能成。

2014-12-13 黑皮18650 航线

曲线图

曲线图

网友:
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
飞行到高空一般有微风,比悬停的油门还小都能往上飘

网友:
啥配置?飞这么久?

网友:
有风时浆效高一点

网友:
如果没有气流影响,悬停确实省电,如果有气流,你的感度又相对于默认比较高,飞机修正频率快,飞机的重量分散,导致修正力矩大,结果就是费电,飞行中修正反而不如悬停时……

网友A:
呵呵,试试高空悬停跟低空悬停,你就知道了,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什么配置,四轴这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试试高空悬停跟低空悬停,你就知道了,也是不一样的

要多高

网友B:
需要参照空气动力学,飞机在悬停时飞机下的气流是急速向下的,那么下方气压相对较低,电机需要更大的转速克服低气压,这样情况下电机效率相对下降,而在水平飞行或者盘旋爬升时飞机下方的空气相对静止,气压较大,电机效率相对较高,所以。。。。

网友:
我的X8航线一直比悬停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参照空气动力学,飞机在悬停时飞机下的气流是急速向下的,那么下方气压相对较低,电机需要更大的转速克 ...

有道理。以后比滞空时间,别悬停了。

网友:
我在5米高度悬停,跟30米高度悬停,高度高的悬停,多飞行四分之一的时间

网友:
二三十码速度飞  本来就飞比悬停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参照空气动力学,飞机在悬停时飞机下的气流是急速向下的,那么下方气压相对较低,电机需要更大的转速克 ...

学习了

网友:
比悬停还是一个标准,滞空时间每次的差异性太大了,

网友(2015-01-16):
没错的,我也发现这个问题的,高空有上升气流,飞行时有点象旋翼机的效果

网友:
暂时不理解是为什么,但悬停时飞机自动调整平衡估计比飞行过程要频繁,所以费电,不知对否?

网友:
个人两架四轴都是这样子,悬停比航线时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