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改装的70涵道航域F18

楼主(2014-12-13):
最喜欢70涵道航域F18,前后飞坏了6个。最初起落架有问题,后来论坛的“河马哥”给出指导,爽飞了一年。到年底,将改造心得奉上,以向大家请教及汇报!

首飞

首飞

挂墙上

挂墙上

楼主:
没有用原装的起落架,太不好用,所以在网上一个淘宝卖家那里定制了后起落架,还是减震的,而且特结实,根本不用担心坏!

楼主:
前起落架用 敏定塞斯纳的 钢丝前起落架,很好用!

前起落架

前起落架

前起落架舵机部分

前起落架舵机部分

3个起落架

3个起落架

楼主:
加装了襟翼,原机翼副翼旁边的位置正好!
改装后,可以轻松降落,效果很明显!

楼主:
机头装了3根碳纤维杆增加机头强度!   为了让电池尽快散热,又挖了几个孔,用硬塑料管切短装入增加泡沫强度!

楼主:
装了JP的大推力涵道,用了最新的好银100铂金电调.空间小了,挖了孔装的,同时时刻想到散热!!

楼主:
改了电池仓,加装了大功率的灯3个!!

楼主:
改的很细,上了翼角保护器.   很辛苦,前后装/改,花了20个小时!

楼主:
飞起来很爽!

网友:
改得很好。。。特别是后起落架

网友:
不顶不行。起落架能收起来速度还要快

网友:
不顶不行,起落架收起来速度还要快

网友A:
想入手固定翼 求本机型号

网友:
确实改得好

网友B:
真的很棒,值得学习,就是对场地有要求啊这么快的

网友C:
收不起来,不能算是完美。原装的就不提了,根本不算是像真,轮距太窄,甚至连走都走不直

网友D:
老刘啊,翼尖长亮灯小心散热不够啊

继续撺掇你改:加前缘襟翼吧

网友E:
你的jp70涵道配什么电池,续航多久,谢谢

网友F:
用的多大的电池?我前几天刚刚炸了蓝天使。达普4S2600MHA的电池全油才能起飞,飞起来非常吃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原装的起落架,太不好用,所以在网上一个淘宝卖家那里定制了后起落架,还是减震的,而且特结实,根本不用 ...

同时航域F18 求淘宝后起落定制链接和图 我也定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jp70涵道配什么电池,续航多久,谢谢

用4S电池  格式    时间2分半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多大的电池?我前几天刚刚炸了蓝天使。达普4S2600MHA的电池全油才能起飞,飞起来非常吃力。

四分之三就可以起飞呀   用的是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入手固定翼 求本机型号

看标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很棒,值得学习,就是对场地有要求啊这么快的

航域70 相当好降落! 场地要求不高!!   此机便宜,但做工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刘啊,翼尖长亮灯小心散热不够啊

继续撺掇你改:加前缘襟翼吧

您是亿龙 还是 杭州极速 还是电子DIY小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不起来,不能算是完美。原装的就不提了,根本不算是像真,轮距太窄,甚至连走都走不直

收放的我不怎么改得来  还要慢慢学习!!
以后大家要传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时航域F18 求淘宝后起落定制链接和图 我也定一套

我 的QQ  2635001095     好像论坛上不能说宝上的地址  加我告诉你

网友:
不是收放,没劲

网友:
F18襟翼就是像真用了。。完全不用打开就很飘了

网友H:
看了您改的機子,給你一些建議。
1. 碳桿用一支長的埋入兩個機翼和機身,這樣才有強度,不然小心翼根折斷。
2.襟翼的舵角搞錯位置了吧?你看一下各飛機原廠都是粘在那個為位置。你現在放的位置和舵機位置距離太長了,當舵機是施推了時,鋼絲有可能會變彎。舵角最好用螺絲固定,襟翼舵機現在是施拉了,小心把舵角拔出。
3.有時整這飛機,為何不把線埋好,舵機埋深一點呢?
4.上天那麼短時間,要散熱的是電調不是電池,你應該把電調標籤貼紙的那裡割出一個方型開口,裡面有個散熱鋁片是散熱用的,應該讓它透透氣才對。
5.起落架還是可以改收放,應該花時間上去才對。

以上是我的ㄧ些建議,您參考看看。

网友I:
问问楼主这机可以放两块3s2200的电池并联做动力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您改的機子,給你一些建議。
1. 碳桿用一支長的埋入兩個機翼和機身,這樣才有強度,不然小心翼根折斷 ...

谢谢!沾机翼要用沾胶带将漆沾掉,然后再用热熔胶固定,没有强度问题。    舵机推杆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问楼主这机可以放两块3s2200的电池并联做动力么?

6s可以。 放得下

网友:
分享一下我的吧,我的是6S 12叶涵道,相当暴力,机身插了碳管与两个机翼对插之后粘上,防止折翼。前后起落架也改了,满足飞行要求就行了。

网友:
飞机贵在折腾,能上天就是好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沾机翼要用沾胶带将漆沾掉,然后再用热熔胶固定,没有强度问题。    舵机推杆是个问题。

現在天冷沒問題, 保佑飛機玩到夏天, 到時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