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APM电流电压计,增加5v输出稳定性!

楼主(2014-12-13):
大家都知道开关降压的波纹比较大,看了这个电流计,竟然没有大电容!!!所以找了一个加上。。。

楼主:
如果遇到同款,可能有些地方更不一样,我把负极的线路板敷上一层焊锡,原来的电感是150,被我换成了100uh,原因是本来的电感绕线太细,而且碎了一点,查了降压芯片的数据表,发现官方建议100uh,就找了一个双绕线的电感焊上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遇到同款,可能有些地方更不一样,我把负极的线路板敷上一层焊锡,原来的电感是150,被我换成了100uh, ...

这样估计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谢谢支持

网友A:
我的放着吃灰,不知道装上有啥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放着吃灰,不知道装上有啥好处!?

应该是测电流的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