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云台防脱落的卡扣怎么拆卸

楼主(2014-12-13):
H33D云台防脱落的卡扣怎么拆卸

网友A:
慢慢撬开,那样还能继续用。。。。

或者直接剪断买一包扣回来慢慢用

或者以后直接用扎带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撬开,那样还能继续用。。。。

或者直接剪断买一包扣回来慢慢用

好像扎带蛮靠谱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扎带蛮靠谱的

我就是几十块买了一袋扣子,发现扎带更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几十块买了一袋扣子,发现扎带更划算

网友:
那東西只能一次性使用

网友:
前面兩个用扎带 后面两个用扣子 因为可以对云台左右摆角限位

网友B:
我也拆过,拆不下来就直接用钳子剪掉的。现在改用扎带,非常靠谱。

网友C(2015-01-23):
引用 网友B:
我也拆过,拆不下来就直接用钳子剪掉的。现在改用扎带,非常靠谱。

用什么扎带?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扎带?哪里有卖的

某宝搜“尼龙绑扎带”

网友D:
请问扎带是拉紧还是松松的就行

网友:
我也是没有备用卡扣一直没敢拆,扎带倒是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扎带是拉紧还是松松的就行

肯定是松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