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6100E接收机对频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13):
买了devo7e改装版,伟力911接收版、929四轴都对频成功。
买了几个AR6100对频都不成功,难道此接收机仅支持dsx遥控么?问下谁有相关经验?
我看devo7e是支持dsmx,dsm2的,dsm2是公开协议么,不同厂家间还有差异? 难道只能买devo的接收机使?
望有经验者指教一二。

网友:
一定是你姿势不对,仔细看看对频操作流程。

网友:
AR6110E插上对码线在BATT上,  电源接在AIX 1上,通电,黄灯快闪;
遥控器 设置6通道,DSM2,点击对频;
接收机由黄灯快闪熄灭 ,然后红灯闪,对码成功变为黄灯慢闪。

工作时黄灯慢闪,如果中间夹杂红灯,即代表失控次数

网友A:
下面是说明书上的原文翻译

DSM2、DSMJ对频
1、将随机附带的对频插头(信号/地短接线)插入BATT1/BIND插口;
2、将电源4.8V-8.5V插头插入接收机BATT2/DATA插口,当然也可插入THR 或其他通道插口
3、电池连接电调电源输入端,接通接收机电源,接收机指示灯***闪烁;
4、按下遥控器后背的绿灯按钮的同时打开电源,接收机指示灯短暂熄灭后开始慢速闪烁;
5、按住发射机对频按钮,等待几秒钟后,直至接收机和遥控器电源;
6、从接收机上拔下对频插头,关闭接收机和遥控器电源;
7、按照先遥控器、后接收机的顺序依次开启电源,接收机指示灯慢闪几次之后转为长亮、遥控器背
部发射状态指示灯长亮,拨动遥控器摇杆,接收机对应通道上的舵机随之动作,确认对频正确,遥控
系统正常可用。

楼主:
感谢这么专业的回复, 谢谢
有空我试试。

楼主(2018-05-16):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说明书上的原文翻译

DSM2、DSMJ对频

近期终于有时间来玩玩小飞机,ar6100接收机对频成功了,谢谢指导!

这接收机质量好像不怎么好,三个接收机,只有一个可以对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