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O 10刷固件后的微调

楼主(2014-12-13):
D10刷完固件后,各种混控确实好用,自由,方便

但是微调的问题一直困扰我,刷完固件以后使用控上的微调按钮,正负微调只能是10(这个数值是D10上显示的,,大概满舵是150),这样的话基本就没有用了,根本就调不了什么。

其次就是通道设置里面有个微调,不过正负只有50,依然不太够用,不过还好了,但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空中没法使用,需要看着液晶屏,而且如果通道是设置了混控或者反向了,这里正反还容易搞反,必须得降落以后才能调试

问题就是第一个,,控上面的微调怎么只有这么点了,,是刷了固件就是这样的,还是有什么开关或者设置请高手指教。不然的话,,在空中微调几乎就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现在我都是被迫一遍又一遍的不断起飞降落,然后慢慢调试,,真是累死人了。

而且不能空中调试的话,飞着没调好的飞机,,稍不注意还容易炸机,,

网友:
你刷的固件不对

楼主:
刷的固件是对的,我已经知道方法了,,要在界面里面调味高级设定1,,然后就有微调的菜单了,里面调整微调幅度就可以了,,改好以后再把界面换回高级设定2,,也一样有效

网友A:
原厂固件有很多混控啊,新固件能多些什么?总是看到刷非原厂固件后问题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固件有很多混控啊,新固件能多些什么?总是看到刷非原厂固件后问题多多

刷了固件以后想干嘛都可以,,通道输入输出,混控等等,什么都可以自定义。

最关键的,,可以用20块一个的接收~~~飞小机很不错的,,

网友A:
求20元接收机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20元接收机关键字

dsm2 6100e

我没有拉过距离,,不过实际飞行体验来看,,空中300米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只要不是刻意的飞高飞远,,应该木有问题

网友:
同六楼求20元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