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用凤凰5.0设置时有轻微抖动,这是抖舵吗

楼主(2014-12-13):
这里,会看到轻微的抖动,是正常还是控有问题还是模拟器有问题,怎样判定抖舵呢?

网友A:
我的也抖动,但是飞机上没有问题

网友:
只要不严重就没什么是,模拟也不耽误

网友:
有问题。需要重新校正,我存在模拟器t9直接右偏的情况。。估计接触不是很好。背后哪个口子

网友:
我的就是后面插头接触不好,抖的都没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抖动,但是飞机上没有问题

强迫症+完美主义者搞不清楚什么原因就心里不舒服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迫症+完美主义者搞不清楚什么原因就心里不舒服 哈哈

对对,我也有强迫症,飞机炸过了就不喜欢了

网友B:
我新买的天九关机后屏幕会有一条直线,每次在不同的地方一秒后再消失,偶尔又没有.,你们的有吗,还有PPM模式下第九通道没反应,你们的是这样吗,强迫症+完美主义者也算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新买的天九关机后屏幕会有一条直线,每次在不同的地方一秒后再消失,偶尔又没有.,你们的有吗,还有PPM模式下 ...

天八有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新买的天九关机后屏幕会有一条直线,每次在不同的地方一秒后再消失,偶尔又没有.,你们的有吗,还有PPM模式下 ...

有这个问题

网友:
模拟不算数。最简单的方法。接收机接个舵机。看舵机抖不抖。其他都假的

网友:
烂控就这样!能飞就行!

网友C:
我二个月前开始练模拟器 也有这个问题 不过模拟器上飞机能飞就行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二个月前开始练模拟器 也有这个问题 不过模拟器上飞机能飞就行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

恩恩 模拟和实际飞都没问题

网友(2015-10-03):
也有抖动现象

网友:
你要强迫症的话,可以接vbar上看看通道里抖不抖,有可能是模拟狗A/D不准。

网友:
天9的控就是这样的。华科儿的控基本不会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