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F450组装+调试+试飞汇报

楼主(2014-12-13):
配置:F450机架+脚架+银燕MT2213 935KV电机+1045桨+银燕20A电调+DJI NAZA lITE+GPS+天地飞7通遥控+格氏3S 11.1V 5300MAH 30C锂电池

总重1311g,定点悬停13分钟

楼主:
焊后图

焊后图

套上热缩管

套上热缩管

网友A:
电池是新的吗?我以为我的二手电池悬停15分钟不正常,原来你也是一样哈

楼主:
电调焊好

中间过程省略

组装完成

楼主:
不带脚架1238克
带脚架1311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新的吗?我以为我的二手电池悬停15分钟不正常,原来你也是一样哈

我的6轴,3S5200电池都可以悬停15分钟。

网友:
时间不正常啊,检查看电池用完能充多少,我的1.42kg都能飞11分极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8847&extra=

楼主:
不同的地方是可编程混控1、2的设定有所不同,按照泡泡教程设定后不能正确切换GPS模式和姿态模式,我经过摸索将可编程混控1、2的设定改成如下设置,可完美实现GPS模式、姿态模式、手动模式之间的切换。

混控1设置

混控2设置

楼主:
感度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新的吗?我以为我的二手电池悬停15分钟不正常,原来你也是一样哈

我是BB响设为3.7告警,悬停13分钟告警,立刻降落,看BB响显示单节电压3.8V,再次充电充进去3000mah

楼主:
试飞几次,比较平稳,刚开始有自旋现象,经过指南针校准和感度调整,基本消除,现在定点悬停基本不动。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也可以。明天去试失控返航。

楼主:
今天失控返航也成功!

楼主:
总重1311g,BB响设置3.7V报警,定点悬停13分钟,下来电压显示11.5,
BB响设置3.6V报警,悬停19分钟,下来电压显示11.1V

网友(2015-03-01):
我的也是2213, 乐天20a, apm, 3s5000电池 ,无刷云台挂山狗,重量1.4kg,3。6报警 飞行16+分钟,刚买了4s电池,再试试续航时间

网友:
原来那台,大疆F450机架动力+lite飞控+天9+花牌5200MAH随便飞
滞空时间25分钟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失控返航也成功!

失控返航怎么设啊?  我差失控返航不会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失控返航怎么设啊?  我差失控返航不会设

最简单的方法,关控!

网友C:
另,楼主!不装云台拍东西的话就卸了这起落架吧,毁浆神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另,楼主!不装云台拍东西的话就卸了这起落架吧,毁浆神器

是容易翻还是怎么?我的s550也是这架子。要是有问题我就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容易翻还是怎么?我的s550也是这架子。要是有问题我就拆了。

是的,容易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关控!

飞控那不用设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楼主!不装云台拍东西的话就卸了这起落架吧,毁浆神器

何谓叫毁浆神器?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教程参照泡泡老师的新手课堂: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7675

潜水很多天了,在这里做个记号先,已经入了天7,回头慢慢折腾

网友:
慢慢看  慢慢学

网友:
电机y有些扯淡,换朗宇2212黑电机,各种耐操

网友(2015-07-11):
低成本 大杰作啊

网友(2015-09-10):
楼主 求天地飞7遥控器设置教程 和NAZA LITE调参的具体参数值  泡泡老师的视频被和谐了,目前刚入手DIY 有点困难,请求楼主帮助

网友:
就是,感度参数是多少?我用的参考数值效果很差,希望楼主指教。

网友:
潜水很多天了,在这里做个记号先,已经入了天7,f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