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配件

楼主(2014-12-13):
请问各位魔友,套遥控器拨杆上的硅胶套哪有卖?用油管代替可以吗?应该用汽油管还是甲醇管?

网友:
那个叫热缩管,宝上大把的,加热就能缩起来固定上,有各种颜色

网友:
只要自己认为合适的材料就可以。

网友:
我用的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