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90配合g3云台,如何单遥控器来飞行及控制云台?

楼主(2014-12-13):
我想知道如何接线的?

网友A:
如果没记错,之前有人问过,并得到了答案,你搜索一下

网友B:
LZ 你只要使用10通道以上的控即可,以FUTABA 14SG为例: 默认9通道为头像、10通道为俯仰,在通道指向中设定对应的开关即可;云台软件中:接收机类型选择ALIGN APS-M、相机跟随功能:头像、俯仰都选择锁定,你就可以控制云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