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Lightbridge与Z15-GH4 HD的连接问题!继续更新!花屏了!

楼主(2014-12-14):
新购一台S1000+ A2带DJI Lightbridge。在安装过程中碰到如下几个问题,还望解答一下:
1、飞行遥控器可否不经过DJI Lightbridge,直接用A2的接收来进行操控?(不接DBUS)
2、云台控用的天地飞9,在DJI LightbridgeAUX3不法定义通道,是否正常?
3、当云台连接上DJI Lightbridge以后,是不是云台本身的设置就失去了意义?
4、当连接DJI Lightbridge以后,Z15-GH4 HD云台上的光圈设置功能无法使用,请问这是正常的吗?(这个很重要,还请解答一下)

网友:
刚刚又发现一个问题。
从手机上面看到的实时图像比较卡顿,但是信号非常的好。满信号。
而且在APP上不管怎么设置,不管是自动也好,原高清也好,还是流畅也好,都会提示设置失败

网友:
今天晚上测试首飞,新问题来了,让人无法接受。
所以东西都事先检查好了,在起飞以前,图传信号98 控的信号100.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回传图像都有卡顿现像。只是比较少。当时信号检查里面二根天线都是在-30左右
飞机起飞以后,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就发生了。我用的是VIVO XPLAY X510T的手机连的高清图传,飞机高度30米,距离也在30多米,
手机上的图像那就不像是卡顿了,而是直接花了。各种色块,绿的,红的,黄的,各种色块花屏,就像DVD光盘卡碟的效果
这个时候再看信号检查里面,二个天线都是-65左右。呵呵呵!30米。就成这样了。
后来我叫飞手目测飞到100米(OSD一切清晰),好吧。果断放弃了。图像直接卡住不动了。

DJI客服,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是不是我新买的设备就又要返修了?好像我除了S1000飞机没有返修过,云台,OSD,还有什么来着,怎么我新买的东西回来以后就都要返修呢?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大疆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
没用过LB……不过gh4貌似本来就不支持光圈设置,aux1是备用通道。

网友:
用了2.4G遥控器吧?LB是不可以和2.4G遥控器同时使用的,建议楼主再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
lightbridge需要链路连接遥控的,而且遥控端要关闭无线信号发射

网友:
LB卡顿现在能接受了吗

楼主:
说明书看的很仔细了。不然哪敢用?
二个控都把发射关了,接在高清上在。周边更不可能有别的2.4G的玩意。

楼主:
好的。我会在明天去公司拍照上传

网友:
跟我的效果一样,换了好几套都没用,现在好一点只能飞八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