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冬天充电问题

楼主(2014-12-14):
最近用PL6充电经常显示截止电压为4.1V单片,仔细研究了一下,把充电器里的天气设置选项里面有几个温度选项,我选择了关闭,然后再充,就正常充满了。
请问冬天充锂电池是不是不要充太满,充太满的话是不是会降低电池性能或使用寿命?

网友:
电池长时间不用就要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