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dan头的杆落不到电机轴的根部

楼主(2014-12-14):
2212 1400KV电机,子 dan头的杆落不到电机轴的根部,

俺已经拿牙签试了,里面已经没有空间了,

怎么看教学视频可以落到电机轴的根部啊。求解。不落到根部可以么?

网友A:
没关系,不过要是上不紧的话容易飞浆

网友:
XXD的好象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不过要是上不紧的话容易飞浆

好的那个黑色垫片一般情况你加么

楼主:
俺是新手,向您学习

网友:
没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个黑色垫片一般情况你加么

XXD的确实如此,郎宇的可以,这种情况最爱发生的就是电机轴受强力碰撞会变弯,所以我一般前拉3D机用桨保了,而腰推、后推等不容易碰到电机的上子 dan头了,那个垫片我主要是用大孔桨配桨保用的,因为小孔桨太不结实了,大孔桨强不少。

网友:
我的也是,没关系的锁紧点就好

网友:
XXD的电机轴长。

网友:
相比能够到根部的 这种更容易炸鸡炸弯轴吧

网友:
不落到根部可以么?

网友:
锁紧就行了,管它到不到根部

网友:
能飞就行了,不拧紧的话落入根部也射桨

网友C:
XXD2212  我用过!  所以不会乱BB,我有4个XXD2212电机   有3个可以到根部   1个不行   是因为  有些子 dan头的结构设计内深不够    换个够深的就行    最好拿着你的电机去买个子 dan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XXD2212  我用过!  所以不会乱BB,我有4个XXD2212电机   有3个可以到根部   1个不行   是因为  有些子 dan ...

谢了,俺也有这种想法,是不是不同批次的或者小型号什么的会有长短不同的情况,先用着,下次采购买一些子 dan头

网友D:
到不了底容易把电机轴撞歪,你可以用电砂轮磨短点。我的都磨短了。很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D的确实如此,郎宇的可以,这种情况最爱发生的就是电机轴受强力碰撞会变弯,所以我一般前拉3D机用桨保 ...

前拉机用桨保安全吧,不会甩出去吧,俺的是1300毫安电池、30A电调、1400KV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不了底容易把电机轴撞歪,你可以用电砂轮磨短点。我的都磨短了。很耐的

角磨机俺还真有,不敢试啊,别磨的时候直接把轴磨弯了

网友:
换个大孔的桨夹就行了,XXD原配的这个孔不够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