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抗风能力跟什么有关?

楼主(2014-12-14):
求教抗风能力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大机架的比小机架的抗风能力强? 大螺旋桨 比小螺旋桨抗风能力强?

网友A:
一般来说,同机架,动力富裕越多抗风能力越好。

网友B:
重量、形状有关系,纠正能力更有关系,这就跟动力余量有关系了

网友C:
桨面积 动力冗余 一般说法是 油门在40%和60%起飞 冗余就够抗3级风了 基本适用于所有四轴

网友D:
我认为和飞行器的风阻以及桨后风速有关. 风阻越大,自然风带来的扰动就越大 ; 桨后风速越高, 桨引起的风相对自然风越强 , 抗风能力也就越强.

网友E:
跟转速 迎风面 有关,跟重量,轴距,轴数无关,跟动力富裕和飞控感度和电调速度有一点关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转速高才是抗风的关键。大桨转速慢不抗风,但是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