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2飞控故障

楼主(2014-12-14):
刚入手的V2飞控  配的飞越680机架   自己组织的多轴    前天试飞时  感觉还好   系统一切正常   昨天调整了GPS位置后  想连接电脑重新调整参数  但无法连接  检查多轴  发现调参口LED模块灯通电后不闪  没有任何信号灯指示和反应   其余一切正常   通电飞行感觉控制也如当初   但LED模块明显没有工作   请教各位大师  这是什么问题    LED模块损坏了吗   才用了十分钟   LED模块连线已经检查过了   连接可靠   还有什么办法排除故障的呢

网友:
LED模块接的地方是飞控的LED接口吗?

网友A:
发点细节图看看吧 、
LED模块连接电脑调参软件时本来就是常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点细节图看看吧 、
LED模块连接电脑调参软件时本来就是常绿吧

谢谢关注   故障已经找到了   LED走线时没固定好   折叠脚架时夹坏了   已经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   故障已经找到了   LED走线时没固定好   折叠脚架时夹坏了   已经排除

找到原因就好,线重新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