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用集线板,如何布线才能更好地减少干扰?

楼主(2014-12-14):
机器还是之前那个蝗虫500mm机架,中心板是玻碳的,MWC飞控罗盘总被干扰,我试过把电调电源线扭起来成双绞线,好像会更严重。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干扰问题较为复杂,器件的位置、导线的形状和长度及排布形式和位置等都有影响。有时排线越整齐,干扰反而会加大,关键是干扰源的频率与被干扰设备是否有多次谐波(有的是磁场干扰),通常需要很好的屏蔽就能解决。碳纤维板有较好导电性能,大面积接地后有一定屏蔽效果。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线越短越好,不要产生线圈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