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S电池 电芯不平衡的问题

楼主(2014-12-14):
买的 yKS3800的 4s
电池
用了 不到5次 今天发现 各个电压芯片 不同 一个3.87 一个3.88 一个3.95 一个 3.97 这个怎么解决 用平衡充 冲一下 还是直接找卖家 这是个电池经常出现的 现象吗 芯片电压不同 会影响到什么

网友A:
现在市面上的电池除了格式电池之外,其他的航模电池的电压平衡性都会相对差一些。电池性能好不好,平衡性是其中一个因素,主要看还是压降、内阻。你这个应该可以通过多次充放减小压差,如果实在减小不了,只要测量飞行时间没问题。电池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50元一块的电话用的也还行呀

网友B:
误差0.1左右,可以 接受的。平常充电 用多大的电流。很多都建议1到2A来充电,试试 这范围电流。

网友C:
格式电池不错,第一块买的就是它。后来买了块酷点,明显不如

网友:
从没用过格式的.也从没遇到不平衡的情况.啥牌子不说了.避免广告.经常玩模型的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