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NAZA V1 无法启动电机??

楼主(2014-12-14):
感谢各位大神帮我解决问题。。那么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按说明书我把副翼方向都打到最大电机不启动呢?现在亮灯时正确的我在室内手动模式下它只闪三下红灯表示GPS信号不好。。
是不是第一次启动要设定什么BIAS?我在调参软件里没找到呢?说明书里提了。。

楼主:
调参软件里的电机测试通过了,电机可以动,,所以连接电机的线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正确执行掰杆动作启动电机,检查遥控器通道是否反向,可通过同时拨动2个摇杆左下角,AETR滑块是否都在左边或者同时拨动2个摇杆右上角滑块是否均在右边判断是否反向。再弱弱的问下,楼主遥控器对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正确执行掰杆动作启动电机,检查遥控器通道是否反向,可通过同时拨动2个摇杆左下角,AET ...

必须对频了我去。。对的啊。。都往左滑块都在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