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雕刻机,径向圆跳动在10丝算正常吗?

楼主(2014-12-14):
大家好:
        我今年自己做了一个雕刻机。目前在雕刻PCB板。但是发现0.1mm20度的雕刻刀非常容易断。起先怀疑是电主轴转速不够高,估计转速在6000左右。于是我降低了进给速率到40mm/分钟。但是发现依然容易断刀。
        于是,我怀疑是主轴径向跳动有问题。测量之后发现,电主轴径向跳动在3丝。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雕刻刀跳动在10丝到15丝。即0.1mm到0.15mm。请教大家,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下附图:

网友A:
转速不够,换变频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不够,换变频主轴。

谢谢你的建议。
那么那个径向跳动0.1mm没什么问题吗?是不是不用介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那么那个径向跳动0.1mm没什么问题吗?是不是不用介意啊?

好像机器设计不合理,横梁靠三根光轴太单薄,容易振动,径向跳动可能是主轴精度不够,换个好点的夹头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那么那个径向跳动0.1mm没什么问题吗?是不是不用介意啊?

0.1要很介意啊,0.01才不用介意。但对于你那款直流主轴差不多就那样。

网友:
换大角度刀,刀角太小太尖,只适合万转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机器设计不合理,横梁靠三根光轴太单薄,容易振动,径向跳动可能是主轴精度不够,换个好点的夹头试试 ...

谢谢。是的,我最后也发现,雕刻机用光轴其实是个败笔。光轴太软了,应该用直线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要很介意啊,0.01才不用介意。但对于你那款直流主轴差不多就那样。

明白了,那我打算换掉电主轴。请问某宝上的号称3万转的电磨精度够用吗?或者大侠有什么好的推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我最后也发现,雕刻机用光轴其实是个败笔。光轴太软了,应该用直线导轨。

光轴直接立柱超省钱啊,

网友C:
龙门背后来个X,或者加个加强板应该会稳很多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龙门背后来个X,或者加个加强板应该会稳很多额。。

是的。多谢建议。

网友D:
这种装延长杆调节的时候要左右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装延长杆调节的时候要左右敲

谢谢指导。又学了一招!

网友E:
你这个架子不行啊,用什么主轴都容易断刀的,特别是搞PC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架子不行啊,用什么主轴都容易断刀的,特别是搞PCB板。

你好,架子是根据网上的图纸制作的。现在看来是有些缺陷。但是你说的具体是哪个或者哪类问题会导致pcb容易断刀呢?请赐教。

网友F:
转速低,刀径小,线速度低,在刀的角度看几乎不切削而是被拖着走,刀尖别折。

网友G:
精度是差了点,0.05就可以了。0.1是大了少少,但是。。。也算在合理范围,能用。 毕竟这个主轴就这样了。 你还没考虑机架的强度不够的让刀,比0.1大都有可能。0.1又算什么呢?就算主轴给你0.01的精度 机架回弹在0.2都能把你的0.01的主轴打败得体无完肤  只要雕刻电路板,能保持600MM每分钟都不断0.1的刀头,应该就足够用了。换个好的主轴能提高不少效率 1000MM/min 不错了  还有。这样打表不准,最好打在夹持的刀柄根部,如果精度很高的机器。打在测试棒的头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精度是差了点,0.05就可以了。0.1是大了少少,但是。。。也算在合理范围,能用。 毕竟这个主轴就这样了。  ...

谢谢你的详细回复,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速低,刀径小,线速度低,在刀的角度看几乎不切削而是被拖着走,刀尖别折。

谢谢你的回复,非常形象啊

网友:
这主轴 能达到这个精度 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