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忙解释下 急

楼主(2014-12-14):
刚买的狮子
电池
2200 3S 3C 电池我充满的 12.6V 使用的时候力量很差 还敢不上很多杂牌电池的力 为什么啊 难到要把电放干在重新充?

网友A:
要是3C的这样就对了!3C电池一般只能用做接收电。

网友B:
你算一下马达需要的功率和电池能提供的匹配吗?

网友C:
我控电都有8C了
2200mAh 3S 动力电还是20C+吧

网友:
是不是少了个0 或者 少个5 难道真的是3C?

楼主:
少打了一个0 是30C

网友D:
不是吧!狮子电池现在做的这么差了?我两年前买的狮子1200的电池,现在飞95元的二战白板机还过的去。4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