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我的250自动断电,,,,

楼主(2014-12-14):
电机是飓风2206的     电调买的是四合一12A的是专门小四轴用的那种210块大洋   第一架多轴走了点弯路  可能有点小   但是电调没有太烫的感觉   上1550的电池勉强还能飞   断电次数还可以忍受   上2200的电池几乎刚离地就断电了   自己认为可能是一下原因造成的
一  电调太小   电流过大自动断电   但是店家说就算烧坏也不会断电   而且飞个几分钟温度可以接受
二   接触不良   但是我换了个电调上的插头   还是断电   有把它弄成香蕉头的冲动
三飞控的问题

网友A:
也没有考虑电池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考虑电池的问题呢?

插头么

网友B:
这电机暴力点都不会掉电,怀疑电池接头接触不好,或者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机暴力点都不会掉电,怀疑电池接头接触不好,或者电调问题!!!

嗯     我换个头试试

网友C:
试试空转电机掉不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空转电机掉不掉电

不断

网友C:
电池与电调之间断电的话 ,电机会发出重启音。电调保护的声音是不同的 。

网友D:
是不是电调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调保护?

但是卖家说就算烧坏也不会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与电调之间断电的话 ,电机会发出重启音。电调保护的声音是不同的 。

就是重启    和第一次插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控?

D10田七都这样

网友F:
我的经验供你参考。
就在前不久,我出现过给图传上电没有反应,经查是T插公头弹簧片因长期使用造成与电池母插不能良好接触,
用尖嘴钳处理一下弹簧片即可。这样的情况我遇到两次,都是因为T插公头弹簧片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经验供你参考。
就在前不久,我出现过给图传上电没有反应,经查是T插公头弹簧片因长期使用造成与电池 ...

嗯    我换个插头试试    想来想去也就可能这出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换个插头试试    想来想去也就可能这出事了

排查时,可以先不用急着去换T公插,在通电无反应时,先用尖嘴钳处理弹簧片,然后再插一下。

前不久我遇到这个情况时,当时也查了半天,找不到毛病,最后才发现是T插弹簧片问题。

个人认为,你的电机、电调、飞控造成断电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估计是电池和电调的接触有问题。如果电调有问题的话不会全没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