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4):
(图片)

网友:
會不會是品控問題?
不正常的表现

网友:
电机没问题就是电调问题赶紧返修吧,趁没炸十有八九能免费维修

楼主:
应该不会吧,难道也要油门校准?

网友:
是不是其中一个电机转的很慢,比如转一秒停一秒的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这个电机的三根线中有一根脱焊了,拆开重新焊一下即可。
我就是这个情况,本来想返修,但忍不住拆开外壳看了一下,才发现问题很简单。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有。。。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