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平衡充接头怎么维修啊!

楼主(2014-12-14):
请问下  平衡充接头坏了  要买那些东西维修啊   还是送回厂里去维修啊    自己维修难不难啊!还有就是 今天去检查这接头的时候  外露的红线 碰到黑线了  产生电火花了  有事吗?  电芯会不会烧了啊    谢谢  顺便吐槽下 达普电池  我擦  电池放在哪里 无缘无故  就烂了

网友:
淘宝买个头换上就行了!
别的不会损坏!

网友:
换个呗,简单

网友A:
很简单,看你这个只是因为平衡充电外的塑料损坏了,你可以直接淘宝购买一个头,用针顶一下平衡充正前方,每个电极上面的塑料挡片,顶一下,电极就可以拉出来,之后插到新的头上面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看你这个只是因为平衡充电外的塑料损坏了,你可以直接淘宝购买一个头,用针顶一下平衡充正前方,每 ...

最好拔一根后插好,再拔第二根插上,不能全部拔出再去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拔一根后插好,再拔第二根插上,不能全部拔出再去插

这个自然,不过一般用万用表看电压也知道对应,当然了最好自然就是拔一根,插一根

网友:
某宝上买个和你那一样的头就行了回来看看怎么接方便自己就怎么接一下。

网友:
这个叫XH插头,2.54mm的,如果接头没坏直接买个塑料的插头即可,插头很便宜大概才1毛钱一只
如果里面的插针也坏了就连插针一起买,没专用夹钳的话尖嘴钳夹好焊上去也行

网友:
达普真良心

网友:
要DUPU免费给你寄一个吧,不寄你就使劲顶贴子吧。

网友C:
买个烙铁 平衡线 玩航模这些都是小事情

网友:
直接换 这还修它干嘛。

网友:
买个烙铁,自己修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上废旧的设备上拆卸一个插头,如旧录像机、电磁炉等主板上都有这样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拔一根后插好,再拔第二根插上,不能全部拔出再去插

烂的时候  两根搭一起 起电火花了  电池有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烙铁 平衡线 玩航模这些都是小事情

就换白色头头就行了    里面没烂 应该不要拆

网友:
淘宝上买替换件,自己可以换的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玩具车里拆一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