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悟空感度设置

楼主(2014-12-14):
求教各位大侠,大扭力低转速电机和小扭力高速电机在设置飞控控制感量上数值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我觉得还得和什么桨配合才能说吧~组成统一的动力系统才好。然后看整个动力系统的升力和扭力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得和什么桨配合才能说吧~组成统一的动力系统才好。然后看整个动力系统的升力和扭力特性~

还可以再详细点吗?

网友A:
你用啥电机啊?什么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啥电机啊?什么桨啊?

6135KV330电机,桨是16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135KV330电机,桨是16寸的

还有什么 o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