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T9设置

楼主(2014-12-14):
有用天地飞9,两部以上设置信号交接的吗?

网友A:
不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试过天7的,一根信号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试过天7的,一根信号线搞定。

就是打开另一部控,关闭现在用的控,可以继续遥控飞行器,信号交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打开另一部控,关闭现在用的控,可以继续遥控飞行器,信号交接

就是教练开关,右上一个两段自动弹回开关,主机用手拉着这个开关就是辅机发射信号,主机松手,就主机发射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教练开关,右上一个两段自动弹回开关,主机用手拉着这个开关就是辅机发射信号,主机松手,就主机发射 ...

楼主的意思是,比如架线,飞机飞离开了起飞这个人的山头,另外一个人拿着第2个遥控在另外一座山,看见飞机飞来了,开控接管飞机,,起飞的这台遥控器可以关闭。。。。。。。我见过这种用的,也是2个天9.,,,但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比如架线,飞机飞离开了起飞这个人的山头,另外一个人拿着第2个遥控在另外一座山,看见飞 ...

说的对,你是哪里的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对,你是哪里的朋友?

贵州的,喜欢航模,不过目前只是用于娱乐。

网友:
说的是教练线吧,天九有个开关,可以随时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