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d10原厂固件设置混控…万分感谢

楼主(2014-12-14):
麻烦问下例如一架f35或者f22涵道机上面都需要一个反向舵机给升降舵用,我想问下,如果我仅仅是副翼用来控制方向,升降单独控制,不采用联动…我想问下在没有反向舵机的情况下,如何将另个舵机设置到升降里面混控然后反向设置其中一个舵机…请大家教下步骤…

网友A:
这个 用语言表达起来 比较困难 首先要从D10的接收机中 找一个空的通道,然后通过程式混控设置一下 让这个通道与升降舵联动 然后可以设置同向联动或者反向联动
楼主多按按遥控就能搞明白 其实也不是很难 我在D10中设置J-10的鸭翼混控时候 也摸索了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用语言表达起来 比较困难 首先要从D10的接收机中 找一个空的通道,然后通过程式混控设置一下 让这个通 ...

感谢万分,一直到程式混控都明白,就是里面那个百分比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万分,一直到程式混控都明白,就是里面那个百分比不知道怎么设置~~

百分比的意思是 随动通道和主动通道的动作比例  例如 你升降舵舵机的舵量是100  你需要的 “反向”舵机的舵量也应该是100 那个比例就是100% 如果你希望主动通道舵量100 从动50 那么舵量就是50%  应该搞明白了吧
我也是好久没设置过这些东西了  楼主试一下 不行的话 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比的意思是 随动通道和主动通道的动作比例  例如 你升降舵舵机的舵量是100  你需要的 “反向”舵机的 ...

好的,晚上回去折腾试试

网友:
网上有视频,百度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