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可以有两个电机是不同型号的吗?

楼主(2014-12-14):
六轴可以有两个
电机
是不同型号的吗?KV差不多!!!

网友A:
最好不要,会震动。

网友:
会震晕的。最好是一样的

网友:
不懂会震动的道理是怎么来的

网友B:
应该没事,飞控会调整的

网友C:
说会震动的倒是说说震动是哪儿来的?

网友D:
3个XXD电调 一个天行者电调 都是30A 正常飞 、
不知道电机型号不同 有影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