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4轴x330

楼主(2014-12-14):
买了个机架多旋翼4轴x330的,求各位大神推荐用什么
电机
?

网友A:
2212或者,2213
用9寸浆是最好的。

网友B:
国外牛人玩转四轴飞行器MWC飞控,我看了最后的配置说明,自己打了一套,MWC飞控,极枫 四旋翼飞行器FLYINGROBOT-400机架(这个机架不是很好,原配螺丝都小一号。孔位大小不精准)2208XXD kv1100,好盈乐天10A,3S 2200mah,试飞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因为电调10A不知道什么结果,家里暴力飞一下楼顶顶穿8个孔,长时间飞行需要实验,应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