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手痒,刚改的天线

楼主(2014-12-14):
为了加放大器改的.

网友A:
嚓,改得不错啊,有更详细的教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嚓,改得不错啊,有更详细的教程么?

拆开 直接换根线就好了。 打孔 因为手上有电摩,还不算太麻烦。

楼主:
加上放大器效果肯定是有的。

网友:
持续关注!求最终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 直接换根线就好了。 打孔 因为手上有电摩,还不算太麻烦。

高端大气啊壕

网友B:
信号扩散了吧?加上我的锡纸贴下面估计能更好放大器都省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扩散了吧?加上我的锡纸贴下面估计能更好放大器都省了哈哈哈

好思路啊,一会就加上!

网友C:
为什么好多人改这个加功放,对身体的危害太大了,无论你年轻还是中年都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修复的创伤,都是无良的商家引导大家改这种。我是不建议任何人使用的,没必要以健康的代价而换一时的快乐

网友: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网友:
技术党啊,厉害厉害

网友D:
2.4G功率加再大,一个拐弯还不是没了,跑楼旁边去了,多径反射照样自己干扰自己,所以还是科学使用射频功率比较好。

什么叫科学呢,就是用OFDM图传和433数传。

装样子买家具,我只来居然之家。
装样子搞航拍,我只买菂䲸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好多人改这个加功放,对身体的危害太大了,无论你年轻还是中年都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修复的创伤,都是 ...

请问这是真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4G功率加再大,一个拐弯还不是没了,跑楼旁边去了,多径反射照样自己干扰自己,所以还是科学使用射频功率 ...

完全没看懂 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完全没看懂 求教

当然是真的啦,你看看那个国家对私人使用的东西无线设备能超100毫的,那个工厂敢把WIFi搞到1W的,这是严重危害健康的行为

网友:
图传上应该有两个天线接口吧,你就拉出来一个,还有一个呢?两个都是一样的还是各有功能?

网友F:
你这种改法会降低效果的,dji中继里面的天线还是不错的,定向的,你这个是全向的,效果更差。
飞行的时候,保持中继的平面对着飞机,一般200-300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改法会降低效果的,dji中继里面的天线还是不错的,定向的,你这个是全向的,效果更差。
飞行的时候 ...

加放大器用的。

网友G:
我也在考虑加功放,但需要加电源比较麻烦,不知道能否共享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在考虑加功放,但需要加电源比较麻烦,不知道能否共享电源

电源买个12V的电源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飞行距离能增加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好多人改这个加功放,对身体的危害太大了,无论你年轻还是中年都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修复的创伤,都是 ...

请问1w发射对人体的危害有哪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真的啦,你看看那个国家对私人使用的东西无线设备能超100毫的,那个工厂敢把WIFi搞到1W的,这是严 ...

请问1w发射对人体的危害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