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vlink-osd天冷不显示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4-12-14):
一直遇到这个奇怪的现象,屋里可以叠加,带到外场就不行了,今天应该可以确定了,是因为温度的原因,哪位知道怎么回事么

网友A:
原件有问题!

网友B(2015-01-21):
楼主呀,能告诉我一下您平时都在哪飞吗?我一直找不到地方飞,问了很多人都不理我,只能挨个问一下了,希望您能告诉我平时在北京什么地方飞,谢谢了

网友C(2015-03-27):
LZ请教下mavlink-osd是不是一定要接上飞控才能用?直接接图传和摄像头是不是不能用?买了一块,飞控接osd的线一直没搞好。直接只接图传和摄像头什么显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