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没有买错?

楼主(2014-12-14):
运气比较好 买到了 不过不知道买对没 大家给看看

楼主:
已经是插到底了 还是有一节露出来 是不是买错了?

网友A:
买啥的?用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说明白,图也确实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啥的?用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说明白,图也确实看不懂。。。

买了个机顶盒插电视机的那个线 线的一头和鹰眼视频线的一样的 我的视频线不见了 打算用这一根 但是不知道买对没有

网友B:
错啦。你这个是输出3头的,只要那种2头的就可以了。鹰眼没有双声道。就一视频一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啦。你这个是输出3头的,只要那种2头的就可以了。鹰眼没有双声道。就一视频一音频

那么这个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能用吗?

也能用。就是要要试一试输出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能用。就是要要试一试输出头子。

试一试输出头子是啥意思? 我以前了解图传的时候插视频线是会黑屏的现在插这个线什么反应都没有 是不是说明这根线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一试输出头子是啥意思? 我以前了解图传的时候插视频线是会黑屏的现在插这个线什么反应都没有 是不是说 ...

就是说不一定是黄线输出视频了,有可能是另外一根输出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个机顶盒插电视机的那个线 线的一头和鹰眼视频线的一样的 我的视频线不见了 打算用这一根 但是不知道 ...

能不能用,这个要你试试看,一般四级与三级输出只是后面的多了一个声道而已,一般没有区别,不过你还是试试看,如果能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不一定是黄线输出视频了,有可能是另外一根输出视频

如果我把出了视频线之外的两根线链接到了图传的视频那 鹰眼和图传会烧掉吗?

网友:
四段,分别是地线,视频,左声道右声道,你找出地线和视频线,再把左右声道的焊一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出了视频线之外的两根线链接到了图传的视频那 鹰眼和图传会烧掉吗?

随便接,不会烧

网友:
不懂的话还是TB买专用的,你这可以用要打表看视频线是哪一根

网友:
楼主直接买只苹果6,像素会好得多,你现在这个图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