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哪个三轴抗冻?多谢!

楼主(2014-12-14):
gpro,还是某种bar?能耐受零下二十度的。家在东北冬天憋得慌,屋里飞还没那水平。(别说参数,要实际使用经验)

网友:
模拟器抗冻。哈哈。

网友:
制约你飞的不只是是陀螺仪,关键是电池,还有你自己的抗冻问题。

网友A:
至少K8比zyx抗冻。这个我试验过,-20度,K8照飞,zyx自检都过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少K8比zyx抗冻。这个我试验过,-20度,K8照飞,zyx自检都过不了~

是哪一款?双灯的还是黄金多角度的?有兴趣也想尝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哪一款?双灯的还是黄金多角度的?有兴趣也想尝试一下

都试过,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试过,都没问题!

我是168黑壳双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