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有奖征集关于2.4G航模遥控器华科尔DEVO10通 遥控器请教问题

楼主(2014-12-14):
2.4G航模遥控器华科尔DEVO10通遥控器 。本身有10通的接收   我还需要配备一个小一点的接收但是很多种啊 不知道怎么选择  看到别的帖子说  有兼容问题  不知道是和那种有兼容问题  看看下面的发射机和接收机 。本人想飞小直升机 固定翼 和滑翔机。所以用的接收要多   用过D10的哥们们 说下你们配置的小接收机 都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下图

华科尔DEVO10通 遥控器

华科尔 DEVO 7通道标准接收器 RX701接收机 兼容DEVO6 7 8 10 12

华科尔 DEVO 8通道标准接收器 RX802 支持双向 DEVO6 7 8 10 12

华科尔 RX-2608 六通道接收机兼容WK-2801 2601遥控器2.4G技术

注意你看好了题目 是有奖征集  奖品不是太好 意思意思吧  本人什么都不懂  新手。商家请走开。别JB忽悠我,请实际用过的哥们们前辈们,说下。本人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网友:
虽然我也是新手,但是我简略回答点,如有不对,楼下指正:
一个品牌的接收可以对N个同品牌控,反过来一个控也可以对N个接收,对于华科尔来说,如果固定过ID(或者换遥控,或者换接收),你只要把华科尔送你的短接线插到相应的插口里,接电清频后,按照新接收一样重新开控对频就好

网友A:
D10配RX1002好,我就是这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0配RX1002好,我就是这配置

多余4个通道不是浪费了?

网友:
楼主 推荐买1002系列的  别买 601  701 801  这些接收机都有问题    玩多轴 701设置失控保护  无效 真的  我就是测试过才说的

网友:
这玩意飞小的还行。不加飞控的小固定翼。

网友:
有那么麻烦么?不飞FPV,6通接收机足矣!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9022&extra=
买一个控和接收一起才不到500块钱!

网友:
哪来的浪费的说法,留着又不花钱,我的全部都是1002,据说6通接收距离有一点不行

网友:
飞小机可以用廉价的DSM2接收。

网友B:
如果你想用各种接收机,可到华科尔网站下个升级软件,D10就什么接收都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用各种接收机,可到华科尔网站下个升级软件,D10就什么接收都可以用了。

说下载个软件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实际上你这样做过没   我什么都不清楚   现在想入手控

网友:
开源固件,deviation

自己论坛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用各种接收机,可到华科尔网站下个升级软件,D10就什么接收都可以用了。

我也对这个有疑问,华科尔官网万年不更新,有啥程序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对这个有疑问,华科尔官网万年不更新,有啥程序下载啊

哈哈

网友:
我用的黑色的d10,到手没几天就刷了G大的固件,加入了a7105高频头,这样可以支持多种协议的接收机,华科官网上是不可能提供此固件的,只有原厂固件,目前飞多轴我用1002,这是信号最好距离最远的接收机,自带两根好像是3db天线,500米没问题,飞控六个通,云台两个通。用了8通。还有rx601我用在固定翼上,视野水飞300米没问题,但距离上是比不上1002的。加高频头是用来飞小机,A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