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77

楼主(2014-12-14):
新手用伟力V977练习技术 怎么样 我指的是在不考虑调机的情况 下 完全就是练习技术 因为我没飞过977别人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想问问各位大神 谢谢

网友A:
玩玩可以,要想学会飞电直,977作用有限。

网友:
我新手的时候直接入的亚拓450L    然后买一架飞越480和 富丽465

网友:
977可以用来练习飞行,我就是用977练的倒飞,直接用450练倒飞压力有点大,小鸡倒飞没啥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玩可以,要想学会飞电直,977作用有限。

练习悬停应该很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练习悬停应该很好吧

977会悬停不一定450会悬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77会悬停不一定450会悬停。

说反了,450会悬停977不一定能悬停,450比977稳多了,上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450会悬停977不一定能悬停,450比977稳多了,上将

。。。。。没有用过不要乱说   977和450我都有。977是6轴,450是3轴,6轴再不稳 也比3轴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不要乱说   977和450我都有。977是6轴,450是3轴,6轴再不稳 也比3轴稳

严重怀疑你究竟有没有用977的三轴模式玩过~~~~977的6轴跟450的三轴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严重怀疑你究竟有没有用977的三轴模式玩过~~~~977的6轴跟450的三轴比~~~~

977的三轴很溜,适合3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不要乱说   977和450我都有。977是6轴,450是3轴,6轴再不稳 也比3轴稳

我不和你争,你自己看看楼上的怎么回复你,977没有3轴?谁告诉你的?我没有977?谁告诉你的呵呵,我没有450?谁告诉你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77的三轴很溜,适合3d。

知道977有3轴为什么上面你又说977是六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严重怀疑你究竟有没有用977的三轴模式玩过~~~~977的6轴跟450的三轴比~~~~

说的对!977的3轴练技术也是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977有3轴为什么上面你又说977是六轴呢?

977控上屏幕右边中间键是3轴6轴切换键,有这个功能新手拿977练手是再适合不过了!!!

网友:
977的6轴简单的和一一样,3轴灵活的没法说, 977的3轴别说3D了,光四面练好了,玩450就是玩具的感觉了!就好像喝完白酒喝啤酒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不要乱说   977和450我都有。977是6轴,450是3轴,6轴再不稳 也比3轴稳

977的6轴我可以自旋一块电池不会超出一米范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94bb4e16!  你试试3轴模式,除了自旋我感觉不出来,其他的动作都要比450  难的多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977的6轴我可以自旋一块电池不会超出一米范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 ...

对  你和我的体会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你和我的体会是一样的

不过977也就局限于倒飞四面  倒飞自旋,倒飞刷锅这些基本动作了,毕竟功率太小,练会这些就可以淘汰了!